DELL VOSTO1200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接收一台VOSTRO1200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能开机进系统没有图像,外接显示器,信号指示灯由黄变绿,说明显卡有信号输出,但同样没有显示,此机是LE82GM965北桥,怀疑北桥虚焊,重做BGA上电试机,晕,故障依旧。难道北桥坏了吗,上网订一新北桥,等了两天新桥到了,*脏话*,什么新北桥,从侧面看明显弯曲,放在主板上就是一翘翘板。客户催的急,焊上看行不行,上返修台加温。。。。。4-5分钟,OK,取下一看,晕死,一个角芯片和主板之间几乎都没缝隙了,锡珠也连在一起,另一面还高高在上。大家别以为是我焊的不行啊,我可是xxxxxx返修台(好到1万块了,呵呵),再加上好几百次的焊接经验了。联系商家,他又给我发了一块测试的,回来焊上,试机,电流跳变,还是依旧不显。BIOS电池取下,再开机亮了,报警提示COMS电池电压低。按开关断电再重开,又不显示了,电流直接上1.20不动。拔电,过一会在开机又可显示,提示按F1,按下又黑屏了,反复试了几次,有时还掉电重启。刷BIOS,不行,测北桥电压基本正常,1.5V是1。48v,1.05V变成1.01V,稍低。又换kb926试试,这回彻底不显了,电流上到1.2不变。查上电时序,发现是北桥发给CPU的H_RERST信号不正常,正常是高电位,而这个信号是由南桥发给北桥的PLT_RST转过来的,查PCI槽上PLT_RST正常,除北桥没点位图不好量以外,其他部位这个信号也都有,难道是南桥到北桥此信号断路,还是北桥没焊好,或北桥本身有问题,有经验高手指点一下,我也接着再试试

网友:
换掉CPU背面的大电容

网友:
按楼上提示换了一个大电容,还是不显,考虑到H_RESRT信号没有,应该还是北桥不好,又换了一个北桥,开机电流正常了,屏显"possible motherboard failure or RTC battery low.  press F1 key to load defaults".按F1,黑屏,过一会自动重启,屏灯管亮,屏无显,故障依旧。继续研究中。。。。。

网友:
我怀疑还是北桥那边问题,可能北桥PCB那边的锡珠连在一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