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不能充电

楼主(2011-01-08):
联想14002不能充电,充电芯片换了不行,放电正常,把电池拿到别的机子上充好电,就可以用,就是不能充电,是什么原因啊,急

网友:
找图纸查下啊,不一定全是芯片坏的,也有其它元器件坏的

网友:
有电池和没电池待机电流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