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1-08):
已确认为液晶屏损坏,液晶屏型号为LM190WX1,屏主芯片为TL2298,测量屏供电保险坏,连着供电对地阻值为正反向为400多欧和600多欧。用铜丝连接保险后,现在开机是图像泛白,烦请各位给看看是哪的故障啊???

网友:
屏主芯片为TL2298或其它芯片
,有没有发热啊?

有同样的芯片的话,换试试看

网友:
屏芯片摸着不发热啊!

网友:
测下高阶驱动电压和偏转基准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是屏显示正常,是颜色看上去比较淡吗?

网友:
图像整体泛白啊

网友:
你看看菜单泛白没,如果同样就还是屏问题,不泛白就驱动板问题!!

网友:
液晶屏VGH电压为12V,VGL电压为-4.6V,VCOM为2.9V,请问以上电压值正常吗????

网友:
遇到两片飞利浦17寸屏都和楼主所说故障现象类似,屏的主芯片以更换还是老样子。那位师傅能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VGL不正常,-6.8到-7V才正常。VGH也偏低了,不过主要还是VGL.不信你用个7V的电池接上去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