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奇怪现象,屏显逐行正常

楼主(2011-01-08):
AOC193SW热机开机正常,冷机状态开机花屏(一般全花,偶尔上部一小部分正常),开机10分钟左右,花屏部分随着时间,由上到下逐行恢复正常!整个恢复过程中不能断电,断电后又要重新逐行恢复!
i当完全恢复后再断电,在10分钟之内再开机就是正常的!!故障在待机logo状态和正常工作状态一样,昨天已经发过一次求助,寻高人!!!谢谢

网友:
换个屏线没有,在不用通用版测试一下屏,是屏的问题就修屏吧

网友:
先把屏线接口清洁虾试下

网友:
清洁屏接口,换屏线,换驱动板,确定好是屏还是板或线的问题再动手看看,

像你这情况,我会用风枪加热下屏电路部分了,然后再看看了.

网友:
供电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可能驱动板上的供电也不稳定.

网友:
故障我按时间了补个图,估计也是屏电路故障,现在就是要确定下,请教处理过类似故障的朋友,安全第一,屏电路及基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不动

网友:
屏拆出来用通用驱动板单独点下屏看,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先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的故障。如果是驱动板的话,先刷个MCU程序看看。从简单到时复杂。一步一步慢慢搞定。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滤波电容是重点。

网友:
这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好,,过段时间能显示,,我上次接一台,,就是没显示,刚开始好一阵,过几分钟就没了,最后是白屏,,也是屏电路的问题,,没办法修,第一,没屏IC代换,,如果想查上面的元件,,假如最终结果是电容漏电,,要想找到那个结果,不是容易的事!

这类故障,时间长了,,指不定哪天,天不了机,,,如果结果是供电问题的话,还好修点!!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机应该是三星屏吧!先用通用板试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确定屏故障,不想动了~动了搞不好彻底完蛋,只有尽量说服用户买新的,折旧,这个用来做维护用。郁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