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声音问题

楼主(2011-01-08):
装了几遍都没有声音,大家说说怎么弄啊
没有声音

网友:
你现在装的是什么系统,XP是不是,如果是你必须要先装个IDT补丁,或者UAA补丁。在强装声卡驱动。

网友:
hp的机子有很多会挑驱动的你去官方那里重新给他下载一个

网友:
还有的装了系统的 花屏

网友:
龙游
的帖子
你去官方那里重新给他下载一个

网友:
最好先把网卡驱动备份一下 再用安装版的系统把系统做完网卡驱上 之后用 驱动精灵 更新 再把所有更新的驱动安装一次 就OK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 好几台了

网友(2013-03-08):
刷最新版的BIOS就可以啦

网友:
不知道那个方法是最保险和最有效的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有一次 我碰到一台没有声音 重新装一下系统就OK了

网友:
F9恢复BIOS 然后再装

网友:
做一个系统试一下,不行的话在去官网下一个驱动,先排除软件问题,再说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