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晶振电路吗

楼主(2011-01-08):
一块杂牌奔三主板,不知道名称,今天看到它有几个门电路,想拆了,但看到其中一个门电路74HTC140,它连着开机晶振,我不能理解它的作用,决定画它出来大家看看,看大家见过这种电路没有?

网友:
见过
刚修好一块不加电的板
就是这中类型

网友:
请问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用示波器测晶震两脚没有波啊

网友:
电容容量应该很大,电容对32.768K 应该没什么作用。一般晶振对地的电容是很小的只有几皮或者十几皮。我认为!!

网友:
没波有电没有

网友:
这个图应该没画完整

网友:
常见到、是32.768振荡电路。其原理就是不用南桥内的振荡器。在维修中如果发现南桥的32.768时钟振幅不足。有不想换南桥的话可以用以上配件在万用板上制作一个振荡器。然后把信号引入南桥,就是把南桥原有的晶体拆掉把信号引入原晶体的第二脚。主板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这也行啊,  还没尝试过呢
那不就挽救了不少打桥的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