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索尼笔记本黑屏,用灯光照可以看到图像!疑问

楼主(2011-01-08):
如题,于是就换个根灯管,换好后,开机检测,OK,显示了,可是怎么感觉显示的亮度不高,用键盘快捷键调也没用,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原因,难不成所有的笔记本换过灯管亮度都不能调亮了吗

网友(点评):
ADJ(调亮度) 查这个信号有没有 高压上的

网友:
亮度不高多数是高压条的功率达不到了  也有一些事灯管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
在系统里调节不就ok了

网友:
他那个笔记本是不是摔过   如果 是的话有可能是灯光不行了         如果没有有可能是屏线不行,或是高压板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条的调整电压

网友:
摔过,换过灯管
,高压条没有测试电压!该测哪些电压
多少为正常呢

网友:
SONY的笔记本调节亮度,须要安装快捷键 / 热键驱动才可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摔过,灯管已经换过新的,可是一般暗,亮度跳不上去

网友:
照理 应该换后要亮一些啊 ! 还没见过换后不亮的  郁闷啊你

网友:
亮是比原来亮,可是比一般的机器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单点一下屏,看看亮度,如果是一样的,我想是不是背光系统老化了?希望可以把最后的诊断结果发上来,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网友:
你说的是如果单点屏

网友:
查下供电啊!

网友:
公布最后答案,我在安装灯管的时候背光纸被我不小心折了一下,漏光所以会出现上面的症状!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建议新手以后换灯管时候小心谨慎,方可大功搞成!

网友:
不行就亮度调节那飞个5V过去,应该更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