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 按开关后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1-08):
机器原来没有待机 但把电池取下来以后 再插电源有待机而且可以开机  但试几次以后待机一直有  待机电压3.3 5 1.8 都有 南桥H8 起振 按下开关以后 就没有待机电流了 3.3和5V 都没有了

网友:
主板保护了啊

网友:
看看缺不缺M电压 再重点检查3M 电容

网友:
后续的AB电压有问题造成的TB保护性掉电。你可打开图纸,TB62501的六路监控电压有一路不正常都会保护,从而把SDHT信号拉低。

网友:
把南桥做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应该南桥内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