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神舟液晶显示器开机画面一闪就黑屏

楼主(2011-01-08):
      22”神舟液晶显示器开机画面一闪就黑屏,电源灯正常绿灯,但应该不是暗屏,(看不到画面),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给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高压板上电容有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有爆的,不过听到有ZI……声,灯管一亮就没了,两秒后灯管一灭就又开始响了

网友:
找个试灯管的试下   其实一般来讲大部分这种问题就两个可能吧,不是高压爆容就是灯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应该没问题,我刚才拆出来灯管了,四个都没事,都能亮

网友:
不用拆灯管

网友:
应该是 高压板 的故障,,,

网友:
看看电源板吧,是供电保护了。

网友:
你说的现象,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灯管没有问题 就只有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板背面有个16脚的芯片   BIT7313    ,我加焊了一下好了,我把外壳全装好后又出现原来的故障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BIT7313坏了啊,这是个什么芯片,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应该就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和楼主的遭遇相同,最近接了网吧四台19的液晶。使用正常低温放置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开机后一闪黑屏。四台基本上同一故障。观察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无明显坏的痕迹。
开始怀疑灯管问题,索性拆开了一个,分别测试四组灯管都没有问题。
一般这种情况多为高压问题较多,后来用四灯通用高压条接上,三台已经正常。只有一台当时正常,放置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这台开始正常,点一会就开始闪屏,电源高压板该加焊的全部加焊了,也没有解决。怀疑驱动板问题,所以从另一台报废的显示器上拆下驱动换上还是如此。呵呵,修的累死了,哈

网友:
测保护脚电压,看看是否动作了。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个你所说故障差不多一样的;放置一段时间或者机器冷却后开机闪以下就全部断电!后来解决是全板加焊后故障依旧;最后跑线路裁找到是由于光耦和驱动板的主芯片供电的电容处于临界状态也就是温度合适或者通电开机后虽然黑屏,但是在慢慢充电预热然后就一切正常;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我花了近6个小时裁解决;已经交付同行后给客户了!

网友:
最简单的测试就是测试那个主芯片供电脚的电容  220/16,监控那个电压就会有发现,和你监控开关的电压一样!

网友:
我这个显示器加焊后用了一会又出现同样的故障了,这次再怎么加焊也不行了,故障依旧

网友:
我换上个通用高压条可灯管却一直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建议遇到这样的问题更换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在换高压板,可换上通用板后灯管一直亮

网友:
开关脚没找对咯

网友:
是不是2合1的那种板子,电路板有声音肯定是有问题的尤其是 你说的那种现象,元件坏了带不起负载!看看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
那不是信号源有问题吗 ?
高压属于一直开启状态 开关是不是没弄对 QQ895565675

网友:
先高压,后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