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590k针打机亮全灯

楼主(2011-01-08):
打印文件时,最近经常打印到A4纸的三份一时停止,全部灯闪亮,卡住一样,之前搞过车架复位传感器,用了一个来月又复发,无办法,望各大侠帮帮忙!急!

网友:
换个打印头肯定好了 ,打印头出针不好卡头或者温度传感器错误

网友:
谢谢你,那打印头还好的,我试过温度不高.

网友:
换个试试吧, 复位传感器坏了的话小车会一直撞左边的

网友:
个人感觉,头缆有可能接触不好,中间(排线中接热敏电阻的2根)有可能有时断时通的,造成检测不到打印头。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打印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