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不接数据线开机画面有 接后无显示 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1-01-08):
各位师傅好      上面两幅图是修一台ACER二十一寸液晶显示器的信号板       情况如下:

按开关键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开机的画面:ACER   也有-------无信号-----的对话框出现      开关键也能正常开机关机     就是接上
VGA数据线后背光灯灭掉      上述的图片黄色旁边的灰色的3.5V电压消失  (看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就是黑色和黄色的那条线)      VGA接头有换过新的了        小弟没有什么维修的思路了   希望老师傅们指点下

                         真心的谢谢你们了......         希望恳请老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
驱动板坏了,如果有MCU数据的话重新写了数据试下。

网友:
重写刷一下程序,,,,,

网友:
把高压板去掉看一下 有没有你说的电压!!!

网友:
先把分辨率调低点再测试其它。

网友:
测下VGA阻值是否正常, 有条件刷下24C试下, 先备份,以免得不常失

网友:
以上师傅所谓的刷  指的是啥?

网友:
这个应该i是2021系列的方案的驱动板,重新把驱动板的程序刷下试试

网友:
驱动板,重新把驱动板的程序刷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