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加电不显

楼主(2011-01-08):
惠普 6910p 加电不显示 电流自动上电有一次跳变最后到0.88 ATI显卡换了各项电压都正常 咋回事呢??
自动上电

网友:
查下北桥到显卡之间的线路 看看16组信号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块,烧短路的,主板上N多地方都烧了,直接换板,这款机器主板也才200--300的样子

网友:
北桥到显卡之间的线路

网友:
可能是北桥 呵呵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时钟。北桥到显卡的数据线

网友:
查一下 北桥到显卡数据线

网友:
是不跑马的机器么!

网友:
板子跑了没有啊,不要乱换,量系统时钟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进水不通电,各电压正常,明天去搞南桥

网友:
先说下做显卡之前的现象 才好分析 做过显卡就一定做好了吗? 记得我一个朋友爱穿牛角尖 一个显卡做了7次后才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