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1610机器开机亮红灯

楼主(2011-01-08):
百度搜索了,好像都是说没检测到硒鼓,但是硒鼓是没问题,现在想求助硒鼓检测电路怎么搞?那位兄弟修过的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换个原装硒鼓,肯定OK

网友:
就是怕万一不是硒鼓的问题了?

网友:
硒鼓检测电路.....?

纸张硒鼓重装到位没有?

网友:
换下鼓上的保险或者直接给那里放个铁棒子装进去开机就好了
  好了记得说一下哦    谢谢

网友:
这个保险丝起什么作用,我在机器上没看到什么和它相接触的哦,保险丝我换了一个电视机上用的那种可以吗?

网友:
鼓右边弹片跟固定鼓芯的轴接触不良,检测不到鼓

网友:
但是我把硒鼓推进去的时候,看到弹簧是好好接触的哦。

网友:
换个保险管吧,不要太大安的,600m或者1A的都成

网友:
保险是复位芯片的  ,也可以直接短接主板上一个8脚芯片  哪两个脚我忘了  你换个保险肯定就可以了 ,这机器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