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1-01-08):
昨天晚上收到了五块网吧送来的主板,老板说都做过芯片的BGA了的,不忙着要,修好多少算多少吧!今天我拿出来看看,有的板也换了I/O了的,有三块不开机,有一块一开电就关机了,有一块诊断卡为CF!呵呵!第一块不开机,测开机两个桩,没电压,呵呵,3。3V正常,结果走线,是开关那3。3V那个桩和接SB那电阻之间断路了,切,接个线正常了,呵呵!

第二块也是不上电,测开关那两个桩,一个3。3V,一个没电压,测W83627FHG的68脚在开关时有高电平,但72脚没输出,还是高电平,测I/OSB的电压,才1。8V啦,电压不对,在3。3V和I/OSB电压之间接一条线后,开机,OK!

第三块上电就停!看到I/O也焊过,没有焊好!就重新拆下,焊好,一测那SB3。3v境有4。8V多,呵呵!SB的稳压有问题了,哈哈,把117换一个,SB正常了,开机OK了!

正反都短路了啊!还有一块,装系统的时候,没发现网卡,呵呵,把网卡芯片加焊了下,好了,能上网了哎!难啊?

五块就这样修好了三块,哈哈,修二次板,就是要细心啊!还有二块,有客人拿 显示器了修了,等修好再上图哈哈!

网友:
Lz 高手。。期待继续上图

网友:
LZ  第二个图 飞线就不能用点细的吗?

网友:
你这飞线还卖得出去吗?
一块主板才几个钱啊,飞这么丑只有靠自个装二手机混出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用的飞线挺猛的,维修思路也挺直接,不含糊。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很强,就不明白什么是桩,嘿嘿,有时候请教下

网友(点评):
就是开机针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吧用的,不卖的,只要能用就OK!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楼主很果断,应该是个高手!

网友:
LZ很强大啊

网友:
说的还不够详细

网友:
绝对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