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电压低

楼主(2011-01-08):
一块AMD939的板子 上电源没有任何反应,插上测试卡所有灯都不亮,量3.3vSB电压为2.6v,拆下网卡芯片和IO都还一样,测量5VSB电压正常过来 直接给一个PLA1086,直接输出3.3VSB,但是这个稳压块不坏,把电路断开 空载量他的输出电压有4.4v,现在实在没有下手目标了,请各位帮助下 ,我修主板时间比较短,望见谅,感谢了

网友:
你的电路如何断开啊,把线用刀刮断吗,

网友:
是个1086,没有1117 ,3.3VSB输出对地阻值 红笔接地黑笔的 是110多点感觉是有短路

网友:
你可以摸下南桥  看是不是有温度。。我怀疑是你的南桥挂了。

网友:
对地阻止100多是好的

网友:
测桥周围的 和桥背面的贴片电容,看看导通吗,可能是桥拉低的故障

网友:
yexu也许是其他小原件给拉低了

网友:
打一下USB的DATA值嘛 就当没有待机来修

网友:
带载电压为2.6V时,这个IC热不?如过热为负载有短路,如不太热则为该IC不良或调整电阻不良。

网友:
没有短路的,就吧1086换了试试。空载4.4觉的不正常。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直接用两个二极管从5V接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南桥发烫那一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别着急这么下结论,
我见过好多南桥 和  1117贼烫手的  但是阻值还正常

别小看了小型元器件短路的威力啊

网友:
谢谢大家 给提的意见 我挨个试试 没有1086 只有1084 ,我先用2个二极管串联用5V试试

网友:
有1117的看看中间脚电压是多少。。没有的话。就看看南桥的供电吧

网友:
查下1086控制脚的分压电阻。。。。对地110多。。南桥基本没挂。

网友:
谢谢 我先换个1084上去试试 那就

网友:
看一下是从紫5v直接过来的吗

网友:
我刚才换了个1117 换上后电压还是2.69v

网友:
继续奋斗 接着找

网友:
感谢大家 已经搞定了 到底是顺着PCI槽的A14脚倒着跑线 跑到了另外一个和这个1086紧挨着的1086上面 这个1086的输出和PCI的A14想通 但是输出0.7v 输入2v不到 感觉不对 顺着跑也找不别的零件 直接把紫色线飞线到这个1086的输入脚 可爱的3.3v出来了 触发还没有反应 用吹风机加热CPU座子 可以正常跑码 抱着爱死就死 的态度下面用暖气的炉子 烤了2分钟 上面直接用8205加热 一会发现小的电阻电容的焊锡都化了 收工 凉了 试试 居然搞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