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350n加电不跑码

楼主(2011-01-08):
开机加电到0.6左右,电流没有跳变,bios是好的,会是北桥?

网友:
呵呵 电压都来了没有 ,桥干多了吧

网友(点评):
是北桥 已经修复了

网友:
不跑码的 板子,你可以先量CPURST#起来没有。

网友(点评):
请教下,如果CPURST#出来了,下一步查什么呢?

网友(点评):
是北桥 谢谢你

网友:
随便干桥会搞大事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吴朝军

CPURST#起来。大致可以说明电压 时钟 复位3大工作条件满足。接下来就重点量各处总线阻值(FSB.DMI.DMA.LPC.)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反话 不能轻易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