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待机有没有3v5v

楼主(2011-01-08):
今天接修一台f41的机子,待机很低没有3v5v开关有16v电压按开关无反应,本人看不懂电火回路求指教
经过本人一天的努力在下班的前十分钟直接从电源口飞线到单元供电高端mos管d极,直接加电开机顺利点亮,电火回路成了摆设。。。(*^__^*) 嘻嘻……

网友:
短路没可能 应该是系统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找一下基地上有的

网友:
B+  是不是 短路了

网友:
电压被拉低 了摸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B+为16V明显偏低,把B+修起来,3,5V应该就好了。查看电路图,看看B+连了哪些地方,把那些P节点刮开,看B+恢复没

网友:
你的待机电流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