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CRT 显示器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11-01-08):
今天接收到一台神舟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亮黑屏.拆机检测行没有输出.行场芯片是STV9118.供电都很正常.可是就是行没有输出.二次电源也没有工作.换了一块行场芯片后还是如旧.由于换上的芯片也是旧的.所以不却定行场芯片是好的.请同行指教什么地方坏还可以引起行没有输出.振荡电容和电阻都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
好象有人发过这样的贴子,你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