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C不开机

楼主(2011-01-08):
症状:刚插上电的时候,电流可以上升到0.2几安,掉电,再开机的时候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1、TPS51020这一区域和一个空白区域有点发烫;
2、没有3VSUS、5VSUS、12VSUS,有+5VAO、+3VAO。
3、IT8511E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有VSUS_ON。无PM_RSMRST#。
4、查3VSUS、5VSUS、12VSUS需要ENBL为高电平,由VSUS_ON经过电阻R8106产生还受FORCE_OFF#控制,而此机FORCE_OFF#为低电位,而FORCE_OFF由一个与门U9200产生,经检测U9200的第一脚已对地短路了,是由ALL_SYSTEM_PWRGD引起, 直连IT8511TE,换掉IT8511TE,OK

网友:
好 建议你把图纸或实物上传上来  IT8511TE有的焊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