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达到100

楼主(2011-01-08):
一个A8S的本子,一开机CPU的温度上升到100开外,风扇全速运转,这是个误报,风扇还是冷的,换了温控芯片是一样的,图片里的T5000是不是热敏电阻,换了U也是一样的,是不是跟BIOS有关呢,这么高的温度还不掉电,进系统一切都没问题。现在刷了BIOS了还是不行。已经修好,CLK和DAT连锡了

网友:
温度信号来自CPU,有没有换U试试

网友:
先彻底清理下, 然后排除下导热铜管,在换CPU ,还不行在搞电路

网友:
我想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检测CPU温度的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先换个U试试,不行再排查电路,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呵呵 温控电路有问题 要走线路啊

网友:
G781才是温控芯片,楼主你换了什么芯片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BIOS程序以及I2C总线存在问题。

网友:
你换的温控IC是不是对的啊。。。要是换错了可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