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帧信号珍断跑FF,另外主板自带的跑FF-C1

楼主(2011-01-08):
无帧信号珍断跑FF,另外主板自带的跑FF-C1,BIOS刷过,桥加焊过,外设全部取下,声卡网卡,COM卡,IO加焊过,也换了,没思路了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内存没有过。查下内存工作的条件。

网友:
u还没跑,nvidia的芯片

网友:
先查一下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