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C1 C3 25循环不亮。

楼主(2011-01-08):
精英 NFORCE6M-A
各电压正常,刷过BIOS,拆声 网 COM,更换IO,加焊NF520LE 的单桥。
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打下显卡插槽阻值,测下耦合电容是否损坏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片775接口的主板故障现象和楼主说的一样,更换IO主板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关的呢都换过了。 现在可以查下  IO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下,还不行就是BIOS和I/O了,

网友:
应该跟BIOS 北桥有关系

网友:
接显卡看下,有些要接显卡的。还有可能是显卡那里的一排耦合电容虚焊啦,拿烙铁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