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 掉电

楼主(2011-01-08):
D630刚显示就掉电 部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点评):
回复:D630 显卡是通病。掉电比较难修。你先加热显卡试试。看看风扇转不转!也许是风扇不转 导致掉电!

网友:
这种掉电原因,一般是由CPU座子,CPU电源芯片和南桥引起。。。。不知道有无通病

网友:
D630的通病是显卡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换了个EMC4001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认为是台式机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