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的一点经验(原创)

楼主(2011-01-08):
在液晶显示器维修中,改高压板是一件常事,但是往往有些新手在改高压板的过程中遇到诸多的麻烦,诸如:1,电源板和主板的种类繁多(接口处没有标识信号名称)导致找不到高压板开启信号,供电等。2,由于液晶显示器里面空间比较狭窄,导致改通用版后无法放置。
对于上面的问题,以本人今天维修的一台显示器为例,为大家讲讲,有不对的地方望指教。请勿拍砖。
对于第一种情况:该高压板怎么找开启信号和供电,从高压板原理入手,高压板组成框图

主芯片的vcc供电其实就是由en信号通过两颗三极管来控制的

图上面的pin7就是主芯片的供电脚

首先我们来查主芯片的pdf资料,找到供电脚,然后沿此脚逆向跑线,将会有两颗三极管根据上面的图你就会找到en信号了,供电脚也一目了然,三根线就搞定

对于第二种情况怎么办?
改通用板后以前的高压部分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高压板去掉,把新的通用版与之重合即可搞定。下面是我今天修的一台
由于比较窄所以就用了这种办法。

网友:
lz    我天天改,那电源高压一体板咋整?   我想问下  你能不能在说透明一点,在说说改驱动板,应注意什么?  改开关键(就是从新分线,应怎么找  怎么好找,有些是没标的,线不对称的,开关板上的电容、电阻。应去 还是不应去?)

网友:
我收藏了  在顶下

网友:
虽然看的不是很明白但还是要顶

网友:
我都是接电容的12V,然后就找开关!

网友:
一般都找得到的啦=。=

网友:
通用高压板有几种要备的话,备那几样

网友:
有些改了后,关机会白屏!!!!!!!!
怎么弄啊!!!!!

网友(点评):
en信号没找对

网友:
顶一下,确实原创,对以后有帮助。

网友:
电压没接对就会这样咯!

网友:
我收藏了  在顶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3259-1-1.html

网友:
看不明,看不明

网友:
我通常是找到一体版给高压部分供电的焊点,把高压部分断开后在接通用高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