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工具DIY 电脑除尘机

楼主(2011-01-08):
需要材料:废空调外机一台,扎带若干,电工胶带一卷,透明小胶管子3米,空气开关一个。
随便弄了张图 ,原机美的1.5匹的已经拆开了。
制作过程:分解空调外机,拿出工具主角 (压缩机)

压缩机进气口及处理 :   接口包的是网状布,用了三层 在用扎带扎紧,目的防止大颗粒物品吸入损坏压缩机。

压缩机出气口及处理:本来想把它和管子,用AB胶封死的 ,考虑到以后要装个压力开关,暂时就用铜丝了。

空气开关的固定

启动电容的固定

完成后的图片

想到搞这个东东  完全是为了日常所需,因为我这里比较偏僻不知道到哪里有卖鼓风机等除尘设备。
整个工具成本:因为空调外机是没人要的所以没花钱 管材也是从别人那要过来的(如果管材算钱不超过20元)所以这台东西零成本。

网友(点评):
原本我也打算这样搞一个,没时间一直作罢! 你可以加个大煤气罐和压力表,压力开关 这样效果会大增也不必每次都得开机才可清尘。 况且这个气流还是有点小

网友(点评):
缺少一个“气水分离器”,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分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

网友:
这个科技比较高档 一般人不会做的! 还不如拿吸尘器改装呢! 有点夸大 不过真是重磅的DIY  我的小发明 败笔了!虽然用途一样。但是。你的成本一定很大 所以 一般有钱的才推荐。一般除尘用刷子就可以了 ,。或皮老虎,你这东西 有点科技化!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花钱,废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花钱,废物利用。

废空调外机一台,扎带若干,电工胶带一卷,透明小胶管子3米,空气开关一个
你的空调外机 一般人是没有的。所有 你的DIY 虽然实现了 不过很不普及! 一般用不到!

网友:
用楼主做的气泵清理笔记本风扇和机箱风扇绝对一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主要用在台机上 ,特别是清理台机那个电源,那个地方是刷子干不了的活(除非你把电源拆开)笔记本我一般还是用刷子,如果不想拆机器话把管子对子出风口,因为1。5匹的压缩机,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气泵,不过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思路不 错   能提高效率

网友:
没有这东西呀,气泵我也没有,就用打气筒吹的

网友:
废变宝 用起来有无不方便 安全隐患什么的

网友:
用压缩机做气泵不是好的选择,短暂工作可能还行,时间长了压机里用的冷冻机油会和空气反应,生成醇和酸,机机寿命挺短。

网友:
虽然不怎么实用(主要还是原材料不好找与对空调结构不了解的话还不好组装),耐用性也有待验证。但这个绝对是重磅级的DIY了,拿来除尘效率绝对高,比我的1000W鼓风机好用多了,虽然小巧,但噪音忒大

网友:
还不如用气泵来得爽,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是肯定的。

网友:
我勒个去、、、、、哪找废旧空调啊

网友:
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挺佩服LZ的

网友:
有想法。。。有追求。。。

网友:
LZ佩服也太大了吧!看起来像潜水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般用这个清洁电脑的灰尘用时一分钟,最长也不会超过二分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不过谢谢你提出的看法 ,我会去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噪音应该比鼓风机的小,你可以找个空调去听一下。就是有点重,不过管子长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网友:
工具能提高效率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网友:
有点大物小用,空调压缩机会喷油出来,不适合用在电脑吹尘

网友:
楼主不错  如果自行车没气了还可以打气  哈哈   我也搞过制冷 摩托车没气了就是用压缩机打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可以呀  就是不知道压力够够。改天试试看,哈哈 如果行 那就叼了

网友: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不过楼主的东西不好找哦!!~~

网友:
体积太大了,上面不可能带着,不好普及下去,不过肯定功率强劲。

网友:
这个也太牛了哇~

网友:
有创意,不过不用的时候是不是要找个地方安置它呢。

网友:
恩 恩  只要 自己 用着顺手就 好咯

网友:
我这有一个小型空气压缩机,用来吹尘,用了几次不敢用了,一个是噪音巨响,另一个可以把机箱里的尘土吹干净了,但是我们的桌面很快就一层的灰了,很远的桌面都有,最后还是回到用毛刷子和皮老虎的年代了。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600w吸吹风机才38元

网友:
还说零成本  1.5空调外机能卖300多吧  再说压缩机的排气不纯净 带冷冻油的  要是排气带冷冻油少了,压缩机也快完蛋了

网友:
越看越喜欢,想自己弄个!

网友:
围观,给我这个我都没地方放

网友:
我本來也制作一个和楼主类似的设备,不过不是修电脑的,是修空调和冰箱的用来打压和抽真空。没想到被楼主捷足先登了、

网友:
风很大吧。压力也高对吧,真有创意。

网友:
diy精神很可嘉,主要享受diy的过程。实用性不大。

网友:
好  只是看不太懂  什么原理???

网友:
很久前就想搞个压缩机来清尘,可是压缩机难找,最后在网上买了个600w25元的吹风机来清尘,效果不错,不用拆主板和电源下来了。

网友:
强,强,不是一般的强,这样也能改,我连想都没想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