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不能引导

楼主(2011-01-08):
HP ATHLON64*2 CPU笔记本,GHOST复制完不能引导,安装版在复制完文件重启后也是不能引导。安装版复制完文件后不能引导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会不会是没有激活的原因?它没有自动激活功能吗?没有做重建MBR。

网友:
进PE,确定系统分区激活,重新刷下MRB。

网友A:
进PE根本找不到硬盘,试了几个盘都是如此。唯一能找到硬盘的就是安装版。不过我没有进PQ或DISKGEN去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根本找不到硬盘,试了几个盘都是如此。唯一能找到硬盘的就是安装版。不过我没有进PQ或DISKGEN去看一看 ...

进BIOS,将SATA接口类型换成IDE的,或者是C字打头的兼容模式也可以,再进PE。

网友:
我遇见过现在最近的笔记本,进PE检测不到硬盘,用最新版本的PQ或DISKGEN就可以。楼主你说的情况我也遇见过,用那两个软件重新分区格式化就OK了。

网友:
pE模式下不认SATA接口模式。

网友:
因为我没有装上,机子已经拿走了。现在想起来。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进PQ或DISKGEN看看,必要的时候重新分区。这个机子还有其它的毛病,光驱不太好使,有的盘能读,有的不能读。也好,如果最后查出是硬件问题,顾客又不修,也不给检测费,我TMD还吃亏了。

网友:
先问下客户要不要资料了,重建个MBR 一般就能引导了

网友B:
硬盘的模式不对才会这样的,

网友:
进DOS带引导格一下C盘再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PE还是能看到的!!!!!!!!

网友:
更新安装盘,或找个新一点的pe
检查系统盘是不是主活动分区,更新mbr
问题是出在分区软件上,建议用pe下的diskge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模式不对才会这样的,

就是这个。。模式不对。改下就好了

不想改。。就用最新的pe+gho包。。

网友:
我认为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因为安装版的已经能认到硬盘了,重启后还是不能引导。如果是硬盘模式不对,就会认不出来。

网友:
硬盘重分一下区看看,重建MBR

网友:
先进DOS,在进DISKGEN重建主引导

网友:
如果系统盘没有集成SATA驱动,就会找不到硬盘,那么选择Advanced(高级)---IDE Configuration(驱动器电子设备接口)---SATA  Operation Mode(SATA运行模式)---Compatible(兼容模式)将SATA关掉,改为兼容模式,这一步是首战告捷的第一步。否则后面的全部玩完。

网友(2014-04-02):
我这也有个机器  引导不了  装个碟或者按F12就可以引导

网友:
还是引导区有问题  DOS下操作 FDISK/MBR  ok

网友:
你的PE不带AHCI驱动程序而该笔记本的BIOS里SATA是工作在AHCI模式下所以找不到硬盘,进BIOS找到SATA选项改成兼容IDE模式就行,还要记得重建一下硬盘的引导MBR

网友(2016-09-27):
我的分没有了呀

网友:
在哪能挣点分呀

网友:
没分下不了东西

网友:
我觉得你用GPT安装它就能引导开始了,就是激活的时候有点麻烦。

网友:
pe下修复下引导

网友:
用安装盘装

网友:
的PE不带AHCI驱动程序而该笔记本的BIOS里SATA是工作在AHCI模式下所以找不到硬盘,进BIOS找到SATA选项改成兼容IDE模式就行,还要记得重建一下硬盘的引导MBR

网友D(2016-12-27):
可惜了,没有搞好,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了,没有搞好,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估计是硬盘模式问题。AMD的AHCI驱动一般PE中可能没有,导致认不到硬盘。

网友:
硬盘模式还好,要是其他未知情况就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