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风枪的朋友们注意了_高迪850实拍(水货)

楼主(2011-01-08):
最近图便宜在网上花140买了个高迪850 热风枪:

发现面板上的加热指示灯无论何时呈1S 左右有规律的闪烁, 真正恒温风枪应该是在预热时加热灯闪烁频率较快,接近设定

温度时变慢,闪烁无很大规律性。 心想是水货了,打开一看。 原来真的如此。请朋友们不要上当了

2.内部结构

网友(点评):
公布下卖家的名子

网友:
加热器是2线的,无温度传感器啊

控制板用555定时的;

网友:
基地的工具很全 ,干嘛不买呢 ?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在买工具,和配件是一定要注意。要是买到水货了,是很麻烦,我买了助焊剂就上当了,哎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店面去买。然后让他们把票据开清楚,以免上当。

网友:
买到垃圾东西。。。兄弟你倒霉哦

网友:
天上不会掉馅饼儿,相比之下太便宜的东东得三思啊。俺基本上是在基地买,感觉比较踏实。比较了很多地方,同样的货,基地的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有这样一个平台,要是他们卖假货,俺想他们脸也没地放。哈哈哈

网友:
再花100元,买个二手进口温控器改装下就变强了。

网友:
要记住,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说的绝对没错

网友:
算是倒霉了

网友:
楼主开始就自己搞错了,850型一般都是非恒温的,852才是恒温的。国内厂850都是仿白光的,原厂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高迪的水货?在国外买的?

网友:
我用着高迪852还可以。高迪是不会有水货的

网友:
准备换高迪的852!犹豫中。。。

网友:
不能贪图便宜的

网友:
哪个网店,地址发出来爆

网友:
不管什么品牌的产品 有便宜的肯定也有贵的!质量是不言而喻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是仿早期日本白光850的产品,包括膜片泵都是1比1仿的,但工艺不行,温控不准,建议还是买国产大牌的比较好。

网友:
我晕,也太歪了哇

网友:
看是否是恒温风枪的最准确方法是:拆开手柄部分,看发热芯是几根线的。恒温的都是4线的——加热2根,测温(热电偶)2根。

网友:
这个价位  就是 这个功能

网友:
高迪本身就是个垃圾品牌,不可能有假货,安泰信都没假的,最多是JS给你换换手柄、发热芯什么的,要假也是假白光

网友:
高迪的品质的确不好,我们以前买它的焊台、风枪坏得比较多。但是放心的确没人去仿它,没意义。市场上其他品牌这个价位基本都是这种货色,不要报多大希望,买好东西就多花几十块钱而已,别舍不得。

网友:
还是要多加小心啊,一不小心就会搞到水货的

网友:
安泰信就不错 8205 多经典啊 干嘛不买这个呢

网友:
高迪是国产 哪来的水货。正货就是这样

网友:
这高迪850的啊!真是个垃圾,用它拆元件老把板子烧焦,一生气再也不用它了!

网友:
这不能叫做水货吧...
又不是过咸水的

网友:
高迪850很垃圾,我以前买过,用一段时间后,出风一冲一冲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真货多出点钱用得舒心 假货用到后面故障频出 搞坏了心情

网友:
我用的是速工850A++的感觉还不错的哦

网友: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