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父们指教下关于液晶编辑器ISP的问题

楼主(2011-01-08):
各位师傅们好..   我前些时间在网上买了一个编辑器      用bitwrite可以写乐华的驱动    但是使用easywriter的时候就会提示ENTER ISP FAIL    因为卖家也不懂所以就没多问了       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打印机端口已经打开的了   就是不知道跳线是否调对      不知道论坛里面的老师傅们有正好是用这个编辑器的呢     麻烦指点一下..   谢谢师父了...     会用的大哥也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要是可以刷2025程序就没有问题。。出现这个情况是你的软件版本太旧了。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沒用用過的也來學習學習

网友:
樓主編程器好看。功能如何

网友:
这款编程器早二三年前产品, 如果未改进,只支持乐华、烧录座支持NT68系列方案, 你烧录失败,未连接上

网友:
功能很差.  目前就只能用一个   其他的不知道是不知操作有误还是其他原因   都没有成功.

网友:
很多都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师傅们..  我的接线已经有换过了..  谢谢..  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编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