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的机子会掉电《求助》

楼主(2011-01-08):
IBM  R51的机子,  过了十几分钟,  会掉电, 掉到待机点压《0.02V》     求助。

网友:
掉电,散热问题解决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问题解决好了,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过10几分钟就掉电,  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BM  R51 掉电机子好了,    我查了CPU附近的电容,  发觉有的不对,  就把CPU的供电芯片加焊了下,  现在已经好了。   测了一上午,  才打电话给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