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没有低音怎么回事

楼主(2011-01-08):
我今天接收了一台音箱,没有低音.其它一切正常.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看低音喇叭是不是正常,看低音功放是不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块吗低音喇叭测阻值是正常的6欧.低音功放是个集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330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哪个集成的
看其PDF,用手摸输入脚,如果有燥音,前级输入有问题,没有,则功放被烧了。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功放换了,连4558C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市面上的低音炮都是用LM1875或者TDA2030A的多,直接买两个TDA2030A换上去就可以了,有些还是只有一颗做低音放大的,好一点儿的板子里面有应该有四颗,两颗是高音的双通道,两颗组合一起做低音炮的。你看看是不是处东西坏了

网友:
查一下分频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是一个50V/0.22UF电容坏了.

网友:
有些喇叭上吸有尘灰!和贴片,螺丝等》

网友:
低音耦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