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逻辑板造成一闪即灭现象

楼主(2011-01-08):
一台惠普显示器刚拿来时是一闪即灭现象,拆开看,发现按键板有腐蚀现象,一量,坏了。这个心里高兴啊,以为换上应该就好了,于是找来一个几个按键,换上,还真的好了,心里高兴啊,裸板测机测了半个小时,一直好的。于是装起来,怪了,插上去还是同样的故障,心里那个郁闷阿 ,于是再拆开,裸机点,还是一样,抽根烟冷静冷静,心想还是按常规步骤来把。先用点灯板测灯管,好的,再找来四根灯管,插上测机灯管通电用镊子短接5V跟ON/OFF,怪了,高压板也是好的,到这一步晕啊,没办法只有把他的板子都装上,还是一样故障,冷静冷静,这时想到通常不插屏线会造成白屏现象,于是就想到不插屏线看看灯管还会不会灭,说干就干,诶,不插屏线灯管没灭,心想难道是屏上的逻辑板虚焊或短路造成高压板芯片保护,于是拆开屏把逻辑板的元器件都测了一遍,没有坏的,于是加焊油把主要的元器件都加焊了一边,在裸板点,(*^__^*) 嘻嘻好了,至此维修路程结束

网友:
一闪即灭关逻辑板什么事?你会不会修啊!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楼上说的,我问你,在灯管高压板,电源板驱动板都是好的情况下,你认为是什么情况,我没加焊逻辑板之前是一闪即灭,加焊了就好了,你说是什么情况呢,没遇到过这种品牌型号这种故障,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网友:
这种机的通病你知道是哪里吗?

网友:
那倒要请教一下了,也算我多了点经验啊,知道的话告诉我,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说具体点是哪部分的电容,我修过一台HP W1907 忒邪门,测试一组灯管坏,换了,测试灯管正常,装上,又是亮一下保护,用通用版点,烧我2块高压板,单独接一组外加外接灯管一组,能长亮。没辙再换一组灯管,但只要把灯管装进去就保护,绝缘绝对处理好了的,最后只能去保护了。。问题根源还未知,哥们能指点一二吗? 下次遇到这机型这类故障也好有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维修的基本常识都要知道的!不能瞎搞的!随便不行,要仔细考虑清楚,思路法国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板上就没几个电容..不知那容易坏..就全部换最安全...如果说灯管装进屏里还是一闪就灭...有没考虑一下接灯管的线..可以换一条线试试..如果换了还是一样就要看放灯管的金属糟了..这些都要靠自己一点一滴累积经验...我都换灯管换坏过一块屏...19宽的啊..还赔了给人家...自此以后换灯管都没失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