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没声音的问题,之前进IBM界面就重启,换了H8好了之后,没声音

楼主(2011-01-08):
客户来的时候开机就重启, 果断换H8 这好像也算是个通病吧, 现在进系统之后没声音,小喇叭有重新装了个驱动还是不行, 外方,内置耳机也没声音,会不会不是原装的H8导致的美声?还是公放芯片的问题, 也不知道那个是公放芯片
求思路,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量声卡是否产生音频波,没有,问题在声卡和南桥,以及周边的阻容元件。可以通过查声卡的供电和4条通讯线(数据输入与输出、控制、时钟)来量化故障的前后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有示波器,各户说他机器之前都是好用的

网友:
换了其它机型的H8了吧

网友:
还有这个通病啊  又学了一招了 ,  是T系列的开机重启就是H8的问题吗?

网友:
在换个H8试试!

网友:
没有示波器。检查一下外接音频口是否正常。

网友:
再换一 个H8,看 看

网友:
可能就是H8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的T40的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