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通电自动开机,求思路啊!

楼主(2011-01-08):
店里接一台同行的HP540,开始的故障现象是,通电就开机,然后进系统后,程序关机关不彻底,电流有0。4,风扇还在转,因为这台机器以前换过南桥,所以拿到手上加焊南桥。关机的故障好了。但是通电开机的故障还是存在。于是把EC也换了故障依旧。这个机器的开机到底是只有EC控制 还是南桥也参与啊,PWR_SWIN#_3 信号一路直接到EC,还有一路通过一个场管转换成PWR_SWIN2#_3到南桥。店里的师傅说南桥应该没问题,所以没换,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还补充一下。PWR_SWIN#_3    开关机都有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和EC同时参与上电。。南桥是会影响到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先查查南桥的RTCVCC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V_RTC 正常的

网友:
HP不是有这个通病嘛  COMS电池没上或是时间要改的 我遇到好多

网友:
我也这么想的!这么简单的道理楼主应该提早就试过了!前两天刚解决了HP520  把电池拔下来放了下电就好了!

网友:
放电,就COMS 放电么? 电肯定放过了啊,做桥的时候电池 当然拿下来的啊!还有时间是能保存的,店里的师傅 说了,这款机器修过很多台了,都有这个问题,NB,SB 网卡 EC都换了 还是一样 自动开机。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你们有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么!

网友:
量一下电池有电没有,要不就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查一下SLP S3 S5

网友:
HP系列机器都是不装小电池都会自动开机,既然南桥没问题那就检查RTC电路,也就是看看COMS电到南桥里了没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开机后把时间设置好,然后关机把外接电源和大电池都取了,等几分钟再开机看看时间对不对,要是不对就说明COMS电没到南桥

网友:
南桥旁的一个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