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屏幕暗

楼主(2011-01-08):
NEC    pc-l7508D屏幕很暗。外接显示器正常。更换高压板,屏线,灯管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高压板没有19伏供电,我从主板保险上拉过去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主板上保险烧了吧!

网友:
高压板供电!!!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对应的高压条上供电和信号。看少什么信号在追线路,实在不行就改个高压条。。。。。

网友:
除你排除了的东西。 还和  屏。显卡 。 EC有关。需要认真排除下

网友:
      主板的那个电压没有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