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电脑奇怪问题,诊断卡挡50,蜂鸣器连续响.

楼主(2011-01-08):
今天接来一台方正品牌机,主板为精英RS482-M REV:1.02,是AMD的主板.因为CPU是AMD的.在用户家里故障为开机跑到XP界面,进度条一次又一次飘过但就是跑不过去.进不了桌面.初步怀疑北桥虚焊.拿回家后上电测试,哦也..好了?怎么回事呢... 把主板拆下来清理下灰尘再做下系统.完事测试 还是好的呀...晕了...不管了,开一会看看.出去半个小时回来一看,唉...显示器屏幕显示一排排条纹,看不见桌面了!! 看来还是有问题啊..装进机箱。完毕再开,这时问题来了...诊断卡挡50 蜂鸣器连续响.显示器显示到 方正科技的LOGO 停住.... 反复试 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也看过几个帖子..说是有可能北桥虚焊了...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说来听听哇...

网友:
咋动不动就是桥的问题啊,看你的流程,连板卡级检测都没做,建议先查查内存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 要说桥的话。我认为南桥的几率要大点。

网友:
哈哈,问对人了。把集成的网卡进bios屏了,外加独立网卡就可以解决了。不信你试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鸟板自己集成的网卡都不兼容的。

网友:
应该 是 桥的 问题

网友:
4楼的朋友,,,网卡也能导致这种故障啊?那以前怎么没出现的呢?  哎.... 鄙人真是想不通啊..

网友:
有很多主板显示LOGO画面就定住了,
往往一般都是网卡或者其他芯片出问题导致

网友:
这主板应该进不了BIOS了吧,我有块NF4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1-02-08):
50大多都是桥

网友:
压一下试试呗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掉,能否开机?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机器不能进系统,清理灰尘去掉PCI网卡好了,别动不动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遇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最后换CPU解决的
AMD的U很多奇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