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认不到型号,会自动停转???

楼主(2011-01-08):
我有一块笔记本硬盘不认型号,
型号是WD2500BEVT
硬盘接口:SATA
故障为:认不到型号,硬盘通电后大概2分钟后啪的一声停转,如果此时把电源线拔掉后再插上还可以转过了一会就啪的一声停转了,如果耳朵紧贴住硬盘在刚开始转的时候也能听到磁头寻道的声音,之后就是很小很小的吱吱声!请问能不能修好?该怎么弄?

网友:
没有工具修不好 ,应该是固件问题

网友:
基本判断磁头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但是你们一个说是固件的问题,一个说是头的问题,怎么确定是哪一个?

网友:
磁头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有一块250G的盘是这个毛病。

网友:
俺有2个120G的都认不到盘  郁闷得很

网友:
我有一个160G一个250G通电源后也是没有反应,有时候又能读得到盘,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受过大的震动,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震动地呢,以前有一块320G的,后来我换板后就能正常的,现在160G跟250G的没找到板来换,所以没法修好一直放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