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快显示的时候掉电

楼主(2011-01-08):
东芝L510待机电流0.01按开关键电流升到1.59显示一下就掉电,各电压都正常
换过CPU核心大电容,接下来不知怎么修了,请各位大侠们给说说是那里问题

网友:
肯能是某个电压带负载能力有限!瞬间拉低了!!

网友:
都能亮了,还要修哪啊!!!!这方面的思路是空白!

网友:
裸板么?我碰到过硬盘坏了,在LOGO循环启动的,你也可以先排除外设,然后再考虑板子的问题.

网友:
你只会修通病啊    换电容之前现象说一下    快显示之前掉电南桥  显卡 北桥  分组过流都会引起    显卡南桥比例多些   你这毛病不详细说  不好分析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
量EC那边的信号,看有没有异常,包括ACIN,PWR_SW,PWRBTN,RSMRST等,我前两天碰到一台华硕就是PWR_SW电压偏低导致的上电掉电

网友:
呵呵因为是通病吗?所以直接换了电容。现在修好了。是因为主板漏电引起的
呵呵修了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