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 合盖不能待机,怪怪

楼主(2011-01-08):
   今天来了一个送修的宝贝,开机能正常使用,用户描述,以前合盖能待机现在合盖不能待机,跟据以往的经验,
  合盖待机主要是在C壳和B壳之间有一个小开关在起作用,还有一个是干簧管只要有磁性的东西一接触就能待机,
  可是这个宝贝,我还真没发现有两个东西,

   不知还有什么悬机,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迷经,谢谢了

网友:
在这里面设置下 不使用的吧

学修本 -10 这是屏保啊小姐

网友:
顶楼上,软件基础啊,BC壳之间那个是暗屏开关,跟待机无关的

网友:
看下二楼的   先软后硬

网友:
一般都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亲爱的版主,屏保我当然知道了,这么简单,我说的是怎样硬件产生的待机,

网友:
回LZ,版主的意思不是要你设屏保,是屏保里面的电源设置,里边有个合盖进入待机还是关机。。。

网友:
对啊,我认为也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对设置不懂得话,楼主,建议你百度一下

网友:
看下二楼的   先软后硬.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里面的设置没有问题,有时合上盖能待机,有时就不好使,现在跟本不好使,先软件后硬件,软件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硬件问题没解决,谁能帮帮我呀

网友:
看样子你的把机器给人家修了,涉及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
软件没问题的话,那应该是S4,S5信号没对,查查这两个信号,多半是芯片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件的问题我早就想到了,以从前的经验看应该有一个识别开关,我师夫也说过,可是就没找到这个开关,
  我知道这个机型是很先进的,我想过会不会这个开关在高压板上?
  我在主板前面把键盘拆了也没看到,只是没有全拆开,

网友:
楼上的一派胡言。连休眠开关都不知道还修什么……
T60的机器是有个磁性开关在高压条上,控制休眠作用的!
真晕…………

网友:
只能在主板上,否则通过盒盖实现休眠,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网友:
现在LID Switch一般都使用磁感了,没有你说得Pin式开关了,你合盖看看LCD会不会暗,如果会就是软件设定问题WinXP 设定如下

网友:
个人觉得,软件问题!

网友:
应该跟着休眠信号去查的,跟电源管理没有关系,只是会涉及到电源管理问题而已,一般都是由南桥来控制,实在不行,做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