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1-08):
有时能开机,很多时候都不能,量无3V 5V待机电压,VTB62501的42脚大约10V 57脚16V 59脚3V 10脚 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无震荡电压,43脚无电压!
请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
PMH4 46脚查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46脚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大哥,我查了46脚,没电压,查了图纸是3.3V经过电阻直接上拉,飞了个线46脚有3.3V了,43脚还是没有输出,25 26脚无震荡,请问接下来怎么查呢?

网友:
没有震荡还不换

网友:
飞线46脚有3.3V,还是没有待机电压,但能开机了,试了好多次都没问题,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查下PMH4的24脚的

网友:
呵呵,谢谢大哥,24脚3.1v,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24脚3.1v,25 26脚还是没有电压,但是46脚电压正常后,就一直能正常开机,待机电压也没有,我都感觉奇怪了

网友:
呵呵遇到高手了

网友:
25 26脚还是没有电压,但是46脚电压正常后,就一直能正常开机,,这么怪,,开机后测试都正常吗

网友:
把TB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