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1-01-08):
有块478的板子,INTEL的南桥,IO是ITE8712的,不触发。测开关针,有5V的电压,正常。8712的75脚与开关相连,也是5V,按开关有跳变,67脚有5V待机,72脚有3.3V。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按开关就是反应。有人说你忘说了晶振。对了,我重点说晶振,用手触晶振两脚,触发了。这应该是典型的晶振问题吧。先坏了谐振电容,没好。又换了晶振,还没好。还有个谐振的电阻106也换了,还没好。急了,换IO、加焊南桥,还没好。我晕!!还是老样子,碰晶振就触发,怒!!!求教……

网友(点评):
现在直接换个南桥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桥坏了

网友:
这样的直接把南桥干了

网友:
106电阻 和谐振电容 要多换两边,如还是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直接从废板上取南桥值求换上

网友:
换桥吧  别费事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明儿,找个南桥植一个上去

网友:
桥受潮了。

网友:
你这个毛病太奇怪了,没见过,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换掉南桥就好

网友:
   这还用考虑?   肯定是南桥的问题,虚汗或坏了

网友:
问题很奇怪,一般用手触晶振两脚可以触发的话都是晶振的问题,换个晶振就了事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啊,跟你一摸一样的,后来也是重直,最后换南桥搞定

网友:
虚汗!!!肯定是桥没做好啊!@!!!

网友:
我遇到过的都是INTEL小南桥的板也是这样    不过在这之前你可以先打一下晶振 两脚的对地阻值  ,看看晶振电压 一般都可以判断是南桥问题的

网友:
ITE8712的IO,是75-72-71-76你只是测了75和72,72也不知道有没有跳变吧。如果摸晶振可以触发,有没有打一下晶振两脚的对地阻值。加焊南桥。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加焊之后就搞定了。

网友(2011-02-19):
我今天修到一块也是跟楼主的故障一样,我加焊了南桥也是一样,换了个IT8712F-S也一样.我也正在研究着.....大家都说桥挂?从那断定啊...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就只好换桥了

网友:
都换了没有搞定,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测量晶振两脚的压差 加焊南桥就能好 修过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