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K8VT800通电几秒自动断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1-01-08):
今天店里没工作,想了想手里有好几块754的CPU,但是没有板用,于是在废板里找了一块技嘉GA-K8VT800的主板,此板的故障现象为通电几秒自动断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开机查了下各电压都正常,但是没有CPUVCORE,看了看电源IC,型号为ISL6559CB,查了下PDF,16脚为VCC,28脚为EN,26脚为PG,测了下VCC有5V,但EN和PG为0,嘿嘿。。。。简单,肯定是它坏了吧,心里是这么想的,于是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上后,开机。。。,晕,故障依旧,没办法,只能跑线,从EN脚开始跑,很顺利从28脚出来后接到一个102电阻,还有一路接到一个小芝麻管的C极,不开机的情况下,些管b极为高电平,开机测了下发现102电阻的一端有5V的电压,但另一端没有!!!而另一端只连接了电源IC和芝麻管,电压肯定是被它们中的一个拉低了,由于前面已经换过了电源IC,可以肯定此点电压是被芝麻管拉低了,换过此管后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EN是别人给的。PG是给别人的。

网友:
芝麻管?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芝麻官就是三极管

网友:
芝麻官也有的是MOS管的

网友:
你带了远程头标,居然说EN和PG都没有就肯定芯片坏。。。。太失望了
PG是芯片工作正常后才发出的,通知南桥继续下一个动作!

网友:
惭愧啊,饼哥又给我上了一课,看来有必要翻看一下饼哥的视频课程了

网友:
芝麻管为五脚或者六脚的P沟道管,GA经常会用到,旧板的VTT-PG产生电路常用五脚的小管,也称为芝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存不存在EN被芯片短路拉低的可能?这样的话就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虽然没有见过这个板,但是从你的描述来看,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其实是vid_gd#信号,通过三极管来控制en,在vid_gd#为低时为正常工作状态,三极管不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
这个情况1,看vcc_vid正常不,正常后,2vid_gd#,低电平信号,3这个vid_gd#很经常用三极管来控制导通与否,达成CPU电源管理IC,EN开启信号的电平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