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的7300GT大花,是GPU的问题还是显存?

楼主(2011-01-08):
翔升的7300GT故障原因是花屏,大花,你看是GPU的问题,还是显存的事情,我加焊了GPU但依然和原来一样大花,一点变化都没有,是不是显存的问题,用MATS 7 测试结果如下: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567556
Write   Error Count: 2108988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是不是GPU的事情,要重新植珠吗,还是显存,

显存排列位置:

U10    U11    U12    U13

                                       U6

            GPU                     U5

                                       U8

                                       U9

请问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百分之百是显存坏了

网友:
请问哪个显存?是U6吗

网友:
换显存颗粒

网友:
测试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你测出来的也没有C组啊。。怎么有C组的坏位呢??

网友: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这样显示。。应该代表C组没事咯...但..怀疑你的软件噢

网友:
用MATS8或9再测,如果还是C0-C31,建议重植CPU,因为坏位所在颗粒应该是U12和U13.按逻辑判断同时损坏几率较小,一般整颗失效与颗粒的时钟和片选有关,也就是说与这些重要的控制线和GPU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