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K431开机有电流跳变而不过显示

楼主(2011-01-08):
本人前段时间接了一台清华同方超锐K431,开机电流能上,而且有跳变电流,看像是已经过内存的,就是不能显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各方面供电也都正常,显卡是NF-6100-N-A2换了几个都是一样,最后连内存,CPU,南桥都换了,结果还是一个样子,到此本人不知道从何着手了,希望论坛里有高手指点指点,小弟急呀,客户都追了好几次呢!!

网友:
看看 北桥 附近的 小芯片呢

网友:
看下显存和显卡之间的连接线是否被你弄断了  打下内存的波  确定跑内存了  只要跑一下就找显卡原因吧    极少数是北桥引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和数据线(显卡到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