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 白屏维修

楼主(2011-01-08):
同行送来一LGw1942st   白屏,拆机用通用板测屏,还是白屏,用另外一19的屏测LG的电源、驱动板,正常,看来,100%是屏的问题了。准备放弃了,正好上午没事做,心想试试修修,反正是白屏,修坏了还是白屏。测屏供电5V正常,没有发烫的元件,测得VDDA4点几Videovcom 2点几VVGH,VGL 都是0V,不对。拆屏,Dc-Dc芯片用的是isl 97642
,pdf ,查得VGHVGL的控制脚,如图 把屏坚放,用东西靠着,屏电路板和桌面成90度,跑线,测得Q1C对地短路,C边上有一小电容,就是C17,也对地短路,用铬铁小心的把C17一端挑起,再测Q1C,不短了,测小电容,发现已经击穿,往后再跑,没有发现短路。又跑Vgl,,电路和Vgh,差不多,就不上图了。C17应该是滤波的,先不装,上电,还是白屏,测如上图1点有5V2点也有5V30Vdm1是一个三脚的双二极管a7),开始没看明白电路图上的符号是啥。后来查PDf才知道,正好边上有一个一样的A7,测12的值600多,23正反都是无穷大,看来这个三脚的双二极管还没坏透,有一个是好的,手里没有这样的管,就从显卡上找了个二极管,飞线连到Q1C极,再通电,OK,大大的LGlogo,显示在屏中央。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爽。找了个颜色和个头和C17都差不多的,把C17补上。
我找的二极管个头大点, 就直接引出来了,屏电路板下面放不下。又测了下屏背面测试点的电压,如下:vdda:12V多,VCOM:5.9V,VGH:19v,VGL:-9.9v。本来已经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在安装好电原,驱动板后,插入信号线时,用力太大,固定电原驱动板的铁壳边,一下子划进屏电路的下面,再开机,又白屏。我那个气呀。。。。。再检查,发现一个小电容被弄掉了一个脚,一个脚在电路板上,似连非连的,焊盘也掉了,查了下PDF,是9764228脚(好像是记不清了),baidu翻译了一下,叫延时启动什么的。一脚接地,一脚去28脚,100Nf,这到那儿找这么大的电容。找呀找,找呀找,终于在显卡金手指上边找到了3290NF的,心想差不多,去掉一个,补上。OK。,通电开机,屏亮了。试机一个多小时,没问题,准备交工。
IVO 是那家的屏呀?没百度出来。
说点题外话,这个屏是同行送来的,之前以被同行拆开,屏线都动过了。现在从同行手里送来的,很少有像换换电容 就好的液显了。都是疑难杂症。唉生意难做。不过这样才能提高自己。自从报了基地的远程主板后,现在修东西,不再是“瞎修”,咱也学会分析简单的电路了。如果是以前,这种问题,我就不修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修,:))。下午又装了台机,挣了3大毛,今天真是开心的一天。
第一次发贴,与大家分享我的快乐,写的不好,大家别见笑。

isl 97642的pdf 就不上传了,百度上有。

(不知道这次能看到图片不能)

网友:
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头次发贴,不知道怎么传图片。我是先用wps 编辑好,粘过来的。我这儿可以看到。我再编辑下。谢谢。

网友:
楼主能告诉我们:测屏供电5V正常,没有发烫的元件,测得VDDA:4点几Video,vcom 2点几V,VGH,VGL 都是0V,不对。拆屏,Dc-Dc芯片用的是isl 97642

,查pdf ,查得VGH,VGL的控制脚,

这些电压在那个地方可以测的出来吗?

网友(点评):
我这个屏上标的有测试点。可以看到。别的屏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高手啊
我要是测得是屏问题了就不会管了...
就是不会看电路图啊....

网友:
白屏的问题还比较好搞点!

网友:
一般都是屏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