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1-08):
一块华硕A7N8X-E主板冷机启动到XP画面就蓝屏重启,拔掉电再启动又能正常进系统,不能启动的时候机箱内风扇特别响!

网友:
是不是那颗电容爆掉了?

网友:
电容可能性大

网友:
有一个CPU供电场效应管烧爆了,我拆了一个810板子上去了,怎么还是老样子???????

网友:
可能电源芯片不良了

网友:
换电源管,最好是换一样的,不一样的,就全换了吧!

网友:
电源问题 ,换个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了,就是冷机的时候会这样子,只要进系统了就一点问题都没,现在在用到时候拆下来再量一下电压看看开始电压到底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