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板冷机开不显示

楼主(2011-01-08):
一昂达N61GT板冷机开不显示,有时再按一下复位就可以,显示后用就没问题,不知是哪一块出了问题,有哪位大哥碰到过,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有修到过这个现象    是桥虚焊了。 你可以先压压桥试试看

网友:
电容有鼓一点的都不行

网友:
lou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明天仔细检查一下电容看看!!!!!!!

网友:
用的是什么IO,看下IO是否虚焊

网友:
我看桥虚焊的可能性大点,压着开机试下。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电容是没什么问题,IO是83627EHG,加焊桥的话只能拿去专业维修的地方啦!!!!

网友:
桥空焊了 加焊一下基本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