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41WX1 能否代换 LP141WX3?

楼主(2011-01-08):
HP-COMPAQ 6535S,闪屏、变换颜色、上下部有红线,有时又好,一起接的crt显示正常,是否可以判断为屏坏?
手上有一个LP141WX1,换上显示不正常但有显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两个屏能否代换呢?估计应该要写程序,但手提的应怎样写呢?
闪屏

网友:
你可以把那屏上面的小八角马片更换一下试试,有些屏换后不正常换了小马片就OK了,祝你好运

网友:
请问码片的的型号是什么,具体在屏上的那个那个部位?

网友:
找个原装屏换吧

网友:
找一样型号的点一下

网友:
来自: 重庆
屏 肯定是坏的 换的屏 出现怪现象 可以考虑 对换麻片

网友:
木木人家
的帖子
这个是一个存储器。上面有的写了L02,你看一下。是八只脚的。就在屏接口边上。

网友:
LP141WX1上有一个24Y02,LP141WX3上有2个L02,主控IC左右各一个,标注分别是U6和U1,应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