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有几种,要准备几种高压板,

楼主(2011-01-08):
通用高压板有几种,要准备几种高压板,通用驱动板好改吗谢谢,
驱动

网友:
单灯的笔记本高压条
双灯的高压条
四灯的高压条
准备几个大口转小口的线,小口转大口的线。
改的时候很好改的,只要GND接地,12V供电,EN开启信号就OK了。

网友:
2楼说的高压板很详细,驱动板相对来说就不太好改了,各个开关定义要接对,如果有8根线照好了,直接按通用定义,如果没有就麻烦些,要保留电阻,如果遇到触摸的,更不好改,我反正是不改触摸的,遇到触摸的就直接让他亮着。

网友:
高压板还有电压适应范围的,您注意一下

网友:
不用管它有几种,你就备常用的就行,,四灯和二灯的,一般小口的多,大口的少

网友:
要注意,要准备一些体积小一点的,有些机器没有空间放大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