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1-08):
今天接修了一台夏华37寸液晶电视,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由红变兰再由兰变红反复变化。疑是负载有短路,拆机查各电压都正常。后来无意间拔了按键板电视就正常了。查是开关机按键有漏电换后一切正常。以后碰到类似问题不要忘了简单的外围电路,这样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电源

网友:
你太幸运了,我遇到的全是数字板问题,一台是二次不开机;一台是暗屏有声音,二次不开机那台别人嫌钱太多不修了,郁闷。一台暗屏还在处理当中,根本没有资料可查,无助。

网友:
后来无意间拔了按键板电视就正常了。查是开关机按键有漏电换后一切正常
很多顯示器都是(按鍵漏電原因造成)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