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接手的dv5 amd 集成显卡

楼主(2011-01-08):
开机不显示,大写指示灯不间断的闪烁,cpu供电没有, 但是没有片子 没换,大家修过这样的板子没 有什么通病吗
cpu
显卡
cpu供电
通病

网友:
查U供电芯片的电压。开启信号是否送到IC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啊,这样讲的太简单,不好判断的

网友:
CPU没有供电,就从这里查起呀,,,

网友:
能把故障描述清楚点么?

网友:
因为手里没片子 只好跟客户沟通换板子 不过幸运的是 同意了 想想各位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还有什么条件没正常。